ALLEGRO16.6 Z-COPY無法複製一整把線

楼主(2015-11-09):
    最近在COPY的時候發現Z-COPY原本可以一次一整把線

現在只能COPY一條線

    這個功能難道廢了....

网友:
    单击右键,选,temp group吧.

网友:
    z-copy不是copy shape的吗?

网友:
    ZCOPY不是一般的COPY命令

网友:
    Z-copy从来都是那样的...

楼主:
    15.7的時候還可以用整把

    16.6的時候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