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当器件cell origin不在器件中心时,怎么样才能抓到中心呢?

楼主(2015-11-09):
请问,xpedition中,当器件cell origin不在器件中心时,布局模式下,怎么样才能抓到中心进行move呢?

楼主:
好像用tab键也抓不到中心,是所有pin的几何中心,另外BGA fanout时,打孔要打在4个pin的中心,先设grid的时候也需要知道BGA的中心坐标,怎么才能知道中心坐标呢?像这种封装原点不在所有pin几何中心的情况

网友:
哦,你是指器件在静态的时候啊?那我理解错了。我说的Tab键是指抓起器件移动的时候。
那你再试试启用Toggle Hover Sn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