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电流采样

楼主(2015-11-09):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40通道高精度电流采样装置,量程500mA,误差0.05mA,40个通道,不知高人们有没有什么方案推荐?最主要的就是ADC选型和调理电路吧。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样的指标一点都不算高,可惜我不是做这个的。 找个做仪表的哥们请教一下,分分钟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B:
5位万分之一的精度,40个通道,做出来体积不小。。

网友C:
最近也在找高精度,电流大大概1ma-5A,大家有没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找高精度,电流大大概1ma-5A,大家有没推荐

你要多少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指标一点都不算高,可惜我不是做这个的。 找个做仪表的哥们请教一下,分分钟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哥哥,这个指标不算低了吧?哈哈,怪我见识短浅喽。还望您能尽快帮帮忙啊,我这羡慕都被老板批了好几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位万分之一的精度,40个通道,做出来体积不小。。

不知道哥哥有何方案啊?体积不是问题。。。

网友:
方案没有,
ADC可以找TI,ADI,LT等公司聊一聊,

网友D:
你这要不要隔离的?万分之一的精度。取样电阻温漂要小。ADC选24位的。单路多路就看你自己需求了。采样速率也要自己根据需求选择。这个还是得看最终电路实验效果再进行完善。反正尽量选漂移小的芯片、运放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要不要隔离的?万分之一的精度。取样电阻温漂要小。ADC选24位的。单路多路就看你自己需求了。采样速率 ...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找TI,adi的AD吧,采样电阻的精度,温漂都要小,就算精度达不到,温漂一定要好;至少两级运放,is要小;要进行DSP数字滤波;处理器处理时,要有误差修正,具体看情况而定。

楼主(2016-06-08):
引用 网友E:
都是大神

要真是大神就应该出博客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我们这些都是小喽啰,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