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树形连接中CLK的问题

楼主(2015-11-09):
Hi~大家好,小弟又有一些弄不明白的问题来请教各位大师了。
小弟前一段时间弄明白了DDR3线分组和数据线可以交换,还有组组之间交换的问题。但是在看设计手册和参考电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小弟一时半会没弄明白,特别来请教各位大师。
小弟在看推荐设计说明的时候发现,CLK线的连接方式是data 0-31的数据线连接的是CLK1和CLK1#,data 32-63连接的是CLK0和CLK0#。但是小弟认为这两个CLK似乎连接反了,个人认为地数据位应该连接CLK0,高数据位连接CLK1。因为在DQS和DQM中也是按照这种从低到高的连接方式。不知道小弟的理解是不是正确,还是说CLK不论连接什么都可以,CLK0和CLK1本身没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这样会不会对软件造成一些影响,需要软件调整么?
还望有指导的大师指点一二,谢谢谢谢

网友:
一般设计都是低位对低位,高位对高位,目的也是为了让软件设计人员不要搞混。

网友:
最好不要交换。。。

网友:
这个确实不合理,但是应用估计问题不大,原因如下:
1、这两个时钟一般来自同一个时钟参考,他们之间的相位差可以通过dealy cell可以调整成同步。
2、DDR3有一个自校验的机制,即时存在一些相位差,校验的时候通过调整也能达到正常工作的状态。
考虑到稳定性和可靠性,不推荐这样弄,毕竟clk的调整会牵扯到cmd和data的margin,风险较大。

网友:
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走线方便

网友(2015-12-24):
正常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时钟号和数据号并没有对应关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