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一个TABLE按指定顺序排序?

楼主(2015-11-09):
    如有一个TABLE为sum='('("L06" '(-0.5 2.5)) '("H09" '(-2.5 2.5)) '("A03" '(-1.5 2.5)))
    如何让它排序成sum='('("H09" '(-2.5 2.5)) '("A03" '(-1.5 2.5)) '("L06" '(-0.5 2.5)))

楼主:
    各位版本大大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排序任何資料都要有一個基準點,
    而看了資料後你是要依照第二個List裡面的第一個數值排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序任何資料都要有一個基準點,
    而看了資料後你是要依照第二個List裡面的第一個數值排列嗎?

    对的

网友B:
    你这是根据caadr排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根据caadr排序的么?

    对的。

网友B:
    1. procedure( caadrSort(list1 list2)
    2.     let((y1 y2 result)
    3.         y1 = caadr(list1)
    4.         y2 = caadr(list2)
    5.         if(axlStrcmpAlpNum(y1 y2) then
    6.             result = t
    7.         else
    8.             result = nil
    9.         )
    10.         result
    11.     )
    12. )

    List = sort(List 'caadrSort)

    if(axlStrcmpAlpNum(y1 y2) then 这行你自己改成lessp,其实不改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st = sort(List 'caadrSort)

    if(axlStrcmpAlpNum(y1 y2) then 这行你自己改成lessp,其实不改也 ...

    嗯,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