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rtwork错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11-09):
找到坐标也没看出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11.0001 -58.9999) [layer=TOP]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91.8002 -30.2291) (98.6095 -27.9297)] that touches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11.0001 -58.9999).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网友:
附近gerber,用cam350打开,我出gerber并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其实仔细看这个坐标位置就好了啊,楼主仔细看过么?

网友:
    你这是一个双层板,你导入了一个4层板的FILM,肯定有问题啊。建议先去了解FILM先关知识,自己学着设置artwork导出层面。

网友A:
    尴尬,top层为什么铺两层铜?删掉一个试试?

网友B:
    先来讲讲你板子的问题:第一:你的过孔没有孔环。。。第二:板子上有好多dangling line没有处理。。。。第三,不要用4层板的FIlM导入2层板。 。。第四:top层铺了两个地铜面。。。。。最后指出你出gerber遇到的警告:是因为单位问题,把板子单位设置为MIl单位(set up--design parameter里),然后出gerber选英寸单位。就没有警告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top层铺了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尴尬,top层为什么铺两层铜?删掉一个试试?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来讲讲你板子的问题:第一:你的过孔没有孔环。。。第二:板子上有好多dangling line没有处理。。。。第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