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可以验证原理图与PCB一致性 在Altium designer里怎莫没有

楼主(2015-11-09):
是我没有找到吗?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工程--显示差异--高级模式,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将原理图重新导入同一PCB中: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xxx.PcbDoc,如果在弹出的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对话框中,如果只出现一项:Add Rooms,而没有其他项,就证明你原来的PCB和原理图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工程--显示差异--高级模式,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将原理图重新导入同一PCB中:Desig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