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得Physical CSet参数??

楼主(2015-11-09):
请问怎么获得Physical CSet参数??主要是要获取偷了线宽的总长度,最好是能获取到Net设置的最小线宽,然后比较获取总长
axlCnsList('physical)能获取到所有的列表
但是怎么获取具体的数值呢??比如我要获取Min Line Width这个数值??

网友A:
獲取該層的設定的最小線寬函數(裡面的字串是層的名稱)axlCNSGetDefaultMinLineWidth("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獲取該層的設定的最小線寬函數(裡面的字串是層的名稱)axlCNSGetDefaultMinLineWidth("TOP")

请问15.5版本怎么获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15.5版本怎么获取呢???

使用此函數 _axlCNSGetDefaultMinLineWidth("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此函數 _axlCNSGetDefaultMinLineWidth("TOP")

也就是说,前面带有 _ 的函数都是官方准备公布的待测试验证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此函數 _axlCNSGetDefaultMinLineWidth("TOP")

还有一个问题,不管哪个版本,按F5查询Net都能查到property里面的Net Physical Type,请问这个怎么获取???
就是根据Net获取到对应设置的最小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