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决定利用率

楼主(2015-11-09):
以下图片是相同一个板二种拼板方式。常用的是第一种,这种适用于器件到板边不足。如果板内器件到板边足够回流焊距离就补齐即可,不要浪费板材了。

以下方式板材利用率高 在满足回流焊情况下,推荐使用

网友A:
    这种连接方式是叫邮票孔吗?是用allegro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接方式是叫邮票孔吗?是用allegro画的吗?

    这种方式是桥连+邮票孔
    各种pcb软件都可以实现(protel pads allegro mentor...)

网友A:
    楼主能方便说说用allegro什么工具能画的这么工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方便说说用allegro什么工具能画的这么工整啊

allegro估计作不了这么工整,是autocad画好后导入进去的。

网友:
    哦,好的,谢谢
    看来还要好好学学cad了

网友B:
allegro是可以画的这么工整的,想问下楼主,桥连的地方有必要加邮票孔吗?如果考虑手工分板,是可以掰下来,但是邮票孔的地方不会有毛刺吗?如果不想有毛刺就是铣刀分,那还有必要加邮票孔吗?

楼主(2015-12-09):
引用 网友B:
allegro是可以画的这么工整的,想问下楼主,桥连的地方有必要加邮票孔吗?如果考虑手工分板,是可以掰下来 ...

一般是要加邮票孔 分板下来肯定有毛刺 邮票孔进板内2/3就比较少
贴片工厂分板机是要治具才能分,那样成本又上去了呀

网友C:
    请问在CAM中如何添加图中的拼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CAM中如何添加图中的拼接部分?

    这种通常是autocad拼好后导入到pcb中,350中好像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可以使用:添加(add)-线(line)命令自己制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添加(add)-线(line)命令自己制作吗?

    不是加线 要加弧线 比较费时和力,autocad很好操作。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添加这个弧线?为什么不添加线,用line就画一个长方形就行了。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添加这个弧线?为什么不添加线,用line就画一个长方形就行了。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你上次抓的图是弧形,所以说让你用弧形加桥

网友D(2016-02-15):
圆板都是这么拼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板都是这么拼版吗

也不一定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93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932-1-1.html

谢谢!
这个主要还是单个原板加工艺边。如果板小,应该要多个圆拼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