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一个网络单独设置规则,结果还是报错。

楼主(2015-11-09):
请教:
间距检查时报错,过孔和这个线的间距小于6mil了。
于是我单独给这根线的网络设置规则,设置该网络线和过孔的间距是5mil。
结果还是报错。

网友:
    应该选过孔跟铜箔

网友A:
    一个巴掌拍不响,GND的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巴掌拍不响,GND的不设置?

    谢谢,竟然要两边都修改规则...

网友:
    房地产广告做到EDA365了

网友:
    肯定是要两边都要设置的,你一边设置的5,另一边确还是6,肯定还是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