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覆铜的时候芯片电容下面覆铜被挖空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1-09):
貌似不小心按到什么快捷键了,求大神告知,晶振和电容下面也是有一块没扣掉,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你PCB库里面的bottom层放置了多边形挖空处理

网友:
    place--polygon pour cutout  估计做了这个操作吧

网友A:
    一:封装库里面是否挖空了

网友:
    二:PCB上是否设置了敷铜挖空TOP OR BOTTOM

网友:
    可能是元件封装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在元件封装看看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  用keepout线给挖空的

楼主(2015-12-14):
引用 网友A:
    一:封装库里面是否挖空了

    原因找到了,忘记来这里结贴了,原因是由于我之前的3D封装在mechanical1层,一起弄到keepout层去了,我把3D层打开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