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的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5-11-09):
四层板,表底层走线,表层参考VCC,底层参考GND,传输线从表层换到底层。
1.我现在对这对差分对设port, 是设置lump port好,还是wave port好?
2.表层下面是VCC,也就是说它参考VCC,那我设置port的时候是连到VCC,还是连到GND?
求解答,谢谢。

网友:
lump port和wave port应该都可以设置,由于wave port考虑了高次模的效应,应该会更加准确。在结构不规则的时候,可能就只能用lump port,因为wave port没法加。
表层的参考地应该是连到VCC吧,应为表层信号的回流就是参考的VCC,而不会参考GND。不过你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实际的板子上,电源地之间会有去耦电容的,也就是说VCC和GND是交流通路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嗯,感觉就是这样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