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3.3V)控制直流24V最大4A电路通断,用什么好?

楼主(2015-11-09):
1,大功率场效应管,例如IRF系列的IRF630?
2,光耦+继电器?3,可控硅?

不好意思 速度没有要求 ,额外功耗小就行  ,我想继电器功耗应该是相对最小的了

网友:
继电器还想要速度快?

网友:
三极管+MOS管

网友:
三极管+PMOS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查了下AO4405, FDS9435A等

网友A:
你是24V  用MOS管要特别注意,大多数MOS 的 VGS不能超过20V,  要想点办法的。   继电器主要问题是寿命短

网友:
可控硅 最不好,损耗大

网友:
    这里有个参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5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24V  用MOS管要特别注意,大多数MOS 的 VGS不能超过20V,  要想点办法的。   继电器主要问题是寿命短

VGS不超过20V,但是可以用电阻分压啊,满足MOS管开关条件就可以了

    这个图我是经常画的

网友:
    我觉得一定要用光耦,好牌子的继电器也好的很,我有几个东芝的继电器,耐得很

网友:
    固态继电器(电压型)

网友:
    节约成本 就三极管+ MOS

网友:
是用在RGB的PWM调光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