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现问题,请大神解答哦

楼主(2015-11-09):
10金币

今天用pads画板子好几个小时。结束前保存了下结果导致pcb文件打不开了。保存的是pcb文件。但是却可以用router打开。layout却打不开。没办法检查DRC出图。请求大神帮忙查看下什么原因。板子再附件中     @jimmy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我本来也想帮忙。但是用 9.5 不行。用VX.1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我本来也想帮忙。但是用 9.5 不行。用VX.1 也不行。

没搞定啊。请求大神出来帮忙,有时候pads是很奇怪啊。

楼主:
这个是搞定的么

楼主:
谢谢你啊。省了我几个小时,就是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是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在router 修改一下走线,设计一会,再保存就好了,这个方法是最直接的,具体原因就只能慢慢找肯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outer 修改一下走线,设计一会,再保存就好了,这个方法是最直接的,具体原因就只能慢慢找肯定能找到

我试了下抓着原版修改了一些布线5分钟左右再保存。没有效果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删除所有copper 呢

网友:
    附件呢? 有没有试过将文件另存或者另存低版本

网友:
    是啊,上传附件,大伙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