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触到金属外壳,如何做保护?

楼主(2015-11-10):
       碰到过两次,由于电路板接触到金属外壳,结果联机,烧了一大串。
除了加简单的保险丝,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办法更好的作出保护?

网友:
    安全距离不够,加大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网友:
    金属外壳做三防漆处理

网友:
    接触就是短路了吧?是否存在机械干涉?应从绝缘角度去考虑,如果是高压,还需要考虑爬电距离;如果只是低压,可以考虑外壳和板子中间加绝缘材料

楼主: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这些都不是。是由于某些原因,使得PCB的地线接触到外壳。比如:工人打螺丝过长

楼主:
    补充下,这里就直接假设,PCB地和外壳接触,是否有避免措施?最小损伤

网友:
    接触的外壳部分喷绝缘漆+胶带

网友:
    难道不是接大地吗

网友A:
    就是电气间隙的问题,你的电路地与外壳不管怎么装配,两者的距离都不能小于安全距离,更不用说碰到一起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打螺丝过长,那就是结构问题,电路避开螺丝位就行
如果还有其它问题导致PCB的地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外壳,三种方案:
    一是电路隔离,这样碰到也没事;二是换塑料外壳;三是有机会碰到的地方加绝缘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气间隙的问题,你的电路地与外壳不管怎么装配,两者的距离都不能小于安全距离,更不用说碰到一起了, ...

    被你一说,的确有结构问题,因为我们的产品有单面铝基板和铜基板,有时候在铝基板上钻一孔就会导致和外壳短接。这种机子一旦联机运行,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一直思考,怎么样可以最好的保护。

  如果是偶尔一两次,我不会去想,但是出现次数多了,不得不考虑了。就是如果PCB和金属外壳接触,是否有一个良好措施,避免烧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一说,的确有结构问题,因为我们的产品有单面铝基板和铜基板,有时候在铝基板上钻一孔就会导致和外壳 ...

PCB设计上把钻孔短路的位置隔离,与功能电路保持安全距离

网友:
    将PCB上所有螺丝孔都做成非金属化孔,并且螺丝不接地不就可以了?如果螺丝孔一定要接地,只取其中一个螺丝孔用个高压电容将一个螺丝孔与板上地隔离接通。

网友:
    如果你做的东西比较小,加一层绝缘麦拉不就行了。如果你做的东西很大,板子固定的时候使用塑料垫片把板子垫高也可以啊。

网友:
    电路板如果是用定位螺丝孔安装在机构件里的话 PCB BRD 板边缘走线过孔原件所有层shape都内缩40mil 就可以了这样PCB板边碰到金属及构件外壳也不会出现毛病了 这个你可以与你公司的结构工程师协商的

网友B:
还有螺丝孔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螺丝孔所在的定位孔KEEPOUT要比螺丝孔帽0.5-1mm 至于三防漆涂抹一遍也可以的 我以前操作过 对于PCB正反面与金属结构件如果一定处于零距离接触的话可以在非发热器件处用<0.3mm的海绵纸用双面胶纸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螺丝孔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螺丝孔所在的定位孔KEEPOUT要比螺丝孔帽0.5-1mm 至于三防漆涂抹一遍也可以的 ...

      从设计的角度考虑,避免接触到大地。这一块其实我也知道,只是我这里讨论重点不是这个,而是,假设接触到大地,是否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大的损伤?

网友:
    PCB可以重新改版么,增加地的面积,在敏感电路周围增加漏铜,把金属再接地、、、、新手,不知道说的可对。。。

网友(点评):
看清主题,假设PCB和大地短接,如何做出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