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谁熟悉10Gbase-KR这类总线吗

楼主(2015-11-10):
连接各个模块之间的总线,无非就是芯片与芯片之间直接通过传输线相连,或者通过连接器,背板,线缆相连。我知道因为芯片之间的接口电平不一样,芯片之间的通信必须匹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协议呢?10Gbase-KR总线和PCIE比起来,除了速率更快,还有什么其他特点?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协议这个问题就好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语言一样,其实大家都不希望有这么多的协议,所以协议与协议之间也有很多的竞争,都想相互吃掉其他的,但是事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都存在一些利益和限制关系。对于PCIE和10G base KR这两种总线有一些类似,比如都可以使用到背板上面去。它们的区别也非常的多,除了速率不一样之外,首先协议层是肯定不一样的,其次物理层也不一样,其编码方式就很明显,另外其传输的距离相差N多N多。。。。。。。剩下的自己去对比协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协议这个问题就好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语言一样,其实大家都不希望有这么多的协议, ...

多谢。

网友:
我也想自己开发个协议,以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二来挣点小钱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