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cb stackup时 TOP BOT 是否需要加soldmask厚度?

楼主(2015-11-10):
求解:设置pcb stackup时    TOP  BOT 是否需要加soldmask厚度?

网友A:
这是一定需要的,因为会算上你的总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定需要的,因为会算上你的总厚度

是单独列出来比较好,还是说可以和top层计算在一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独列出来比较好,还是说可以和top层计算在一起呢?

单独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比较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