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檔案比對

楼主(2015-11-10):
    請問pads PCB 兩個檔案比對,如何做ㄋ, 麻煩指點......謝謝

网友A:
    工具—》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对比

    請問可詳細一點嗎,非常感謝你

网友B:
    1.舊PCB檔案關閉  2.開新PCB檔案  3.選上方下拉式選項 Tools 內之 Compare/ECO 4.將Output Options 下兩個選項打勾 5.ECO Filename(*.eco)  給他產生ECO路徑 6.Original Design to Compare and Update 給舊PCB檔案路徑 7.New Design with Changes  給新PCB檔案路徑 8.都設好後再按下方 Run 鍵 會於產生1 *.ECO 檔案於剛剛設定 第5步驟 的路徑內 9.再關閉新PCB檔案, 開舊PCB檔案R將剛剛產生的*.ECO導入 , 完成 . 比對時一定要將舊檔案關閉 , 不然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舊PCB檔案關閉  2.開新PCB檔案  3.選上方下拉式選項 Tools 內之 Compare/ECO 4.將Output Options 下兩個 ...

    感謝您的指導,3Q

网友:
    我也遇到相關問題,也是一直搞不清楚,我是將PCB檔與新產生的.asc檔案直接做比較,然後產生.eco檔,但這樣比較的結果卻是怎麼也無法跑,生不出.eco檔,就是直接顯示錯誤...有高手遇到類似的問題嗎?

网友:
    好像挺复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