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电路

楼主(2015-11-10):
附图为SFP部分电路,马上要投板了~  请各位帮忙校正下,看有没有错处~谢谢哈!

网友:
    这些都是现成的电路,对着来就是

网友:
    目测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做过,不敢乱说

网友A:
    SFP厂家都会提供参考电路的 我看过几本都是一样的
你这SFP的速率是多少??
我发现百兆和千兆在TX和RX匹配电阻要求不同

网友B:
    注意  TX  RX  是否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  TX  RX  是否接反了

    谢谢~  之前就是TX、RX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P厂家都会提供参考电路的 我看过几本都是一样的
你这SFP的速率是多少??
    我发现百兆和千兆在TX和RX匹 ...

    几个G的速率 最高支持10G,匹配电阻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个G的速率 最高支持10G,匹配电阻应该是多少呢?

10G我没做过,你最好预留上下拉的电阻,调试的时候可以确定数值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A:
10G我没做过,你最好预留上下拉的电阻,调试的时候可以确定数值

    10G RS0  RS1 都为高时 速率选择为1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