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板材与损耗

楼主(2015-11-10):
提取了一根FR4基材的走线,频率越高,走线越长,衰减越大

这基本是一根理想的走线,不带转弯的,像DDR那种蛇形线,损耗肯定更大,那FR4在一般应用中的频率上限是多少呢?
1866,2133的内存,是否还能用FR4基材来做?

网友A:
用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10G都用普通的FR4来做,只是距离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10G都用普通的FR4来做,只是距离比较短

10G你走先多长?有拐角过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G你走先多长?有拐角过孔吗?

10G的信号线2inch,没有via;但是我相信就是加个via也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