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找不到cdn_sfl401as.dll和allegro找不到cnlib.dll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0):
昨天碰到了这类的问题,希望共享给同样碰见此问题的亲们;

里面所说的变量是加在  系统变量   中。

网友(2016-12-26):
sorry,但我的电脑依然不行。奇怪的是orcad可以正常打开。。。
而且也不是找不到cnlib.dll,只是提示没有被指定在Windows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