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像PADS一样,导出两个PCB的netlist的差异么?

楼主(2015-11-10):
allegro能像pads一样,导出两个PCB的netlist的差异么?

网友:
目测还不能。@版主

网友A:
tools-Design Compare 在这个里面load两个板子的XML之后,再在Filter里面选difference only 就可以只看不同了

网友:
    eda365 skill里有可以比较的命令,但是貌似有一些局限性吧

网友:
    EDA学堂里有详细讲解:http://mooc.eda365.com/course/183        记得以前点进去看都是免费的,现在要收费了……

网友:
    这里的SKILL是收费的?

网友:
    2楼方法就行,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Design Compare 在这个里面load两个板子的XML之后,再在Filter里面选difference only 就可以只看不同 ...

    非常感谢,还想有个对比文件,不单单自己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想有个对比文件,不单单自己看的。

    Design Compare里面用tools-comparison report可以生产报告,关闭Design Compare后可以用写字板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