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 Uvi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10):
    新建盲埋孔时,有个可勾选选项Uvia,这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还真不知道,佩服你的钻研精神。

网友(2018-03-07):
    我也在研究,搞不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2021-05-12):
    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直接答案。但查到了微孔,μVia (希腊字母 μ米欧 Mu 磁导系数;微(千分之一);放大因数(小写)),
所以猜测所谓Uvia应该就是μVia,microvia,微孔。
       可以验证一下,allegro的规则约束管理器里有microvia,如果在新加盲埋孔时,在Blind/Buried Vias菜单把对应孔后边的Uvia勾上,那么这个孔就受microvia规则约束,同时规则约束如果设置Line to bbvia 距离最小0.06, Line to microvia 距离最小0.075,布线的时候这类孔和线的最近距离小于0.075就会提示DRC错误。这样就验证了上面的猜测。https://www.altium.com/cn/documentation/altium-designer/nfs-19-0support-for-microvias-ad?versio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