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关于Physical Cset的

楼主(2015-11-10):
Physical = net->prop->NET_PHYSICAL_TYPE ;这个是15版本使用的获取Cset的指令
Physical = net->prop->PHYSICAL_CONSTRAINT_SET ;这个是16版本使用的获取Cset的指令
但是如果用16版本打开15版本的板子后
这两个指令都获取不到Cset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在15版本设置的Property
用16版本打开后,自己跑到Member of Groups下面去了
请问怎么获取Member of Groups下面的参数??

网友A:
剛才用16.6試了一下16.6的板子可以用axlDBGetProperties(net_dbid)取得properties list, 再取出相對應的list值,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才用16.6試了一下16.6的板子可以用axlDBGetProperties(net_dbid)取得properties list, 再取出相對應的lis ...

是用16打开15的板子才会出现的问题,现在已经用
Physical = axlNetClassGet(net 'physical t)->name
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