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同轴线屏蔽性能的方法

楼主(2015-11-10):
会使用hfss建立同轴线的模型,可是不知道看什么结果可以知道有关同轴线屏蔽性能的相关指标,不知道有谁仿真过吗?

网友A:
你学习下相关的线缆的标准,这也是一个专业的领域

网友B:
入射一个平面波在激励源位置,1V/m的矢量输入E0和k。
然后算shielding表面的电场幅度,取dB值,就是shielding efficienc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学习下相关的线缆的标准,这也是一个专业的领域

嗯嗯 最近正在看 一般屏蔽性能的指标有屏蔽系数 屏蔽衰减 转移阻抗 所以想着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射一个平面波在激励源位置,1V/m的矢量输入E0和k。
然后算shielding表面的电场幅度,取dB值,就是shield ...

我们的论坛太强大了 没有找到平面波在哪里设置啊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