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能否通过比对网表的方法查看原理图的变动

楼主(2015-11-10):
    请问大家,CIS能否通过比对网表的方法来查看原理图相比上一次修改了哪些地方啊

网友A:
    NETLIST有很多種格式,有些比對只能針對編號和連接線條名稱,不包含零件值。例如 : PADS格式和WIRELESS格式。所以要看你選的NETLIST格式的資訊夠不夠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有很多種格式,有些比對只能針對編號和連接線條名稱,不包含零件值。例如 : PADS格式和WIRELESS格式 ...

如果“pstchip,pstxnet,pstxprt”这3个格式的文件都要比对,而且新原理图的元件编号不覆盖旧原理图,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2016-11-28):
    NETLIST貌似不行。可以用
    GraserWARE DesignCompare来对比。http://www.orcadmarketplace.com/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45 这里免费下载。下载之后。直接在ORCAD CAPTURE里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