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RF_DC转换

楼主(2015-11-11):
想做一个由射频能量源转换为直流电的电路,比如说WIFI信号,GSM900等,同时他也类似于无源RFID中接收阅读器的射频信号转换为直流电等,对于电路中的大部分设计以及在ADS中进行仿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希望得到大家指导帮助,谢谢!!!附图一张大概是这个的整体模块包括哪些,可能不正确望指点

楼主:
望加入图片啦

网友A:
RF-DC,DC倍压电路应该是一体的,你不用RF怎么做出DC倍压?
至于后面的稳压电路你就不用管了,多得是DCDC方案。
不过我很好奇,RF能量那么弱,你打算转换成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DC,DC倍压电路应该是一体的,你不用RF怎么做出DC倍压?
至于后面的稳压电路你就不用管了,多得是DCDC方 ...

我现在是在做一个这方面的仿真,因为POWERCAST公司,有一款P2110-EVB可以再输入功率为-15dB到10dB的情况下可以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我们的一个课题是关于这个的,我只是现在仿真上进行一些实验,但是对于电路方面的知识了解比较少,只是看了一些论文,做了一些基础的,我的图的开头是少了射频的输入,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在ADS中进行实现仿真的功能,但是对于整流倍压电路中的相关电容的选择,以及二极管或者MOS管的选择不是很了解,刚进行着方面的学习,同时对于仿真软件ADS还在学习中,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想和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