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16.3不能插入菜单?是被我锁定了么?还是部分未破解?

楼主(2015-11-11):
q = axlUIMenuFind( nil -1)
z = axlUIMenuInsert(nil 'popup "MyMenu")
z = axlUIMenuInsert(nil "1" "echo hello 1" )
z = axlUIMenuInsert(nil "2" "echo hello 2" )
在其他版本都能插入菜单
在别人电脑上的16.3也能插入
但唯独我的16.3不能插入菜单,重装了16.3还是一样
我是哪里被锁定了么?还是破解不到位导致的?

网友A:
有可能是破解,你可以從你同事的V16.3複製allegro.exe到你的機器,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破解,你可以從你同事的V16.3複製allegro.exe到你的機器,試試看

原来的版本是p004,估计是这个版本的老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