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mic phase调不绿啊

楼主(2015-11-11):
    以前差分对只设置static phase 现在还需设置dynamic phase  ,但是这个动态的相位,很难调绿,静态相位规则绿色了,但是动态的还是不通过啊,,大侠们,有高招吗,怎么同时调静态跟动态相位,,,跪求

网友A:
    能问下静态和动态有什么区别吗?求指点

网友:
    把前面的黄色按钮点开   开坐标 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静态和动态有什么区别吗?求指点

简单直观的感觉就是静态不能避让,动态避让

网友:
    动态静态同时存在?有必要?动态等长要从源头开始调  不能从中间开始

网友C:
    动态等相移,线短了没必要,速率两三个G以内也没必要。要设置就必须定义查分对的引脚输入输出类型,从输出端开始调整,而且动态约束设置要合理,你不能设置说在5mil范围内有1mil不等这种太小的,做不出来,如果都符合,就可以从源端开始做,按照提示一节一节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有两个规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直观的感觉就是静态不能避让,动态避让

这貌似是铺铜的效果,现在是说差分的静态和动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态等相移,线短了没必要,速率两三个G以内也没必要。要设置就必须定义查分对的引脚输入输出类型,从输出 ...

    没听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动态等相移,线短了没必要,速率两三个G以内也没必要。要设置就必须定义查分对的引脚输入输出类型,从输出 ...

    有这方面的 资料吗?求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等相移,线短了没必要,速率两三个G以内也没必要。要设置就必须定义查分对的引脚输入输出类型,从输出 ...

"要设置就必须定义查分对的引脚输入输出类型" 群主你好,这个需要怎么操作呢,需要添加期间的模型吗?动态的长度我设置成800mil ,误差2mil,合理吗

网友:
    11月份的课程会讲到这个知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方面的 资料吗?求共享。

    具体的你可以打开help,搜索 Dynamic Phase Control  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设置就必须定义查分对的引脚输入输出类型" 群主你好,这个需要怎么操作呢,需要添加期间的模型吗?动 ...

    具体的你可以打开help,搜索 Dynamic Phase Control  就可以看到了,借用里面的图说明:
    可以看到,信号从OUT脚出来,在拐弯之前相位是没问题的,在拐弯的地方,相位开始失去互补特性,因为内圈小,外圈大,就跟操场跑到一样,哪里不匹配,就在哪里找回来,可以看到,这个查分线从拐弯开始产生了个标记,告诉你这里开始不匹配了,你就需要从这里,在一定长度范围内,补偿回来,尽量保证过了这个弯后,相位可以补偿到理想状态,那就是在拐弯的地方补偿下,不能多,也不能少,依次类推。
    当然了,这个out脚是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不设置的话,软件会给你生成一个模糊的驱动源而已。

    具体的建议看帮助,两句也说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你可以打开help,搜索 Dynamic Phase Control  就可以看到了,借用里面的图说明:
    可以看到,信号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你可以打开help,搜索 Dynamic Phase Control  就可以看到了,借用里面的图说明:
    可以看到,信号 ...

out脚怎么定义呢,大师,在原图里面去定义还是在pcb里面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out脚怎么定义呢,大师,在原图里面去定义还是在pcb里面定义

我是原理图定义的,output,PCB没注意,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原理图定义的,output,PCB没注意,应该也可以

我问下,静态是不是2根差分长度的误差?如果是,我就把这个误差设置小点,不就可以认为是等长了吗?干嘛还有人走完差分,在设置个等长规则走等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问下,静态是不是2根差分长度的误差?如果是,我就把这个误差设置小点,不就可以认为是等长了吗?干嘛 ...

    静态的只要在任意一处补偿即可,动态的要在失配的附近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问下,静态是不是2根差分长度的误差?如果是,我就把这个误差设置小点,不就可以认为是等长了吗?干嘛 ...

是的,静态是整体长度误差,比如你设置5mil,那两根差分长度差就是5mil之内。你说的等长规则走等长是指什么?是说设置propagation delay么?  这个的话,只是设置方式不一样而已,和静态等长效果是一样的。不用设2次。  但是动态相位等长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静态是整体长度误差,比如你设置5mil,那两根差分长度差就是5mil之内。你说的等长规则走等长是指什 ...

    恩,如果为差分设置惊涛5mil内,同时差分和其他数据线等长25mil内,规则是一句5mil判断差分还是25m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静态的只要在任意一处补偿即可,动态的要在失配的附近补偿。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如果为差分设置惊涛5mil内,同时差分和其他数据线等长25mil内,规则是一句5mil判断差分还是25mil

这个并不矛盾的,比如DDR2/3的CLKP/N和其他的地址控制命令,差分等长5mil,组内等长根据速率20mil什么的.比如差分一根500mil,一个510mil,其他线600mil,随便先调整那个都一样,先差分,把500的单根拉到509差分就OK了,然后两根一起拉到590mil之类的就OK了.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