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热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15-11-11):
如下图,这三个选项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区别 吗?求大神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1. 元件连接到PCB
2.封装连接到die
3.封装连接到bga
三者区别在于,powerDC支持导入chip power mode,die model负责pkg-die,package model负责pkg-bga,而元件model则负责PCB-component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