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阻抗的仿真

楼主(2015-11-11):
请教大家,地阻抗可以仿真出来吗?用什么软件?欢迎高手们进来,谢谢。。

网友A:
这很容易仿。
可是请问意义在哪?
直流阻抗我们只需要考虑完整回路,独立考虑地阻抗全无意义。
交流阻抗,是要有参考点的,若是这样还不如直接分析平面振荡。
如果是想考虑接地的良好性,看DC drop中的电流密度分布就能看出,一定要定性的得到一个阻抗值也可以,但是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容易仿。
可是请问意义在哪?
直流阻抗我们只需要考虑完整回路,独立考虑地阻抗全无意义。

谢谢大神指导,我是想知道一段地的阻抗,用于电流采样用(电机中的三相电流),由于采样电阻是1ohm,对于PCB上的回流地阻抗我们就不能忽视了,所以必须要知道整个路径的阻抗值,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布线的原因,三相的负端到电源地端的走线阻抗不一致,导致软件读到的值与实际值相差很大

网友A:
你关心的是压降吧?
直接做DC drop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心的是压降吧?
直接做DC drop就好。

恩,用什么软件比较方便?现在用的PCB设计软件是Altium,麻烦大神给点建议吧

网友A:
三相虽说算交流,但是频率不高,我们可以以直流的方式来分析其有效值压降。何况你的目的仅仅是关系回路阻抗是否一致,用压降分析足矣。
据说AD本身就可以做仿真,不知道是否支持直流压降分析。
我一般用sigrity或者siwave做。你把三个负载做三个电流sink。分析这三个环路的阻抗是否一致即可。
既然是担心阻抗不一致,为什么当时不用星型布线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虽说算交流,但是频率不高,我们可以以直流的方式来分析其有效值压降。何况你的目的仅仅是关系回路阻抗 ...

结构导致做不了星型拓扑,主要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还是谢谢大神,看看软件是否可以补救吧

网友(2015-12-20):
SIWAVE,Hyperlynx,sigrity都可以导入PCB,设置vrm,电流s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