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ads转allegro后修改焊盘的skill

楼主(2015-11-11):
padsallegro后修改焊盘的skill~~~~

网友A:
你是要修改焊盤哪些訊息?

网友B:
tools >> padstack >> modify design padstack
可以看到PCB上面所有的焊盘,双击可以对其进行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修改焊盤哪些訊息?

有没有整板改的工具,pads导入后只有顶层信息,solder和past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 >> padstack >> modify design padstack
可以看到PCB上面所有的焊盘,双击可以对其进行编辑。

有没有整板改的工具,pads导入后只有顶层信息,solder和past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整板改的工具,pads导入后只有顶层信息,solder和past都没有

那是你导入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pad的名字还是要改下的

网友:
事无巨细,还是得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