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仿真验证L、G分布参数差距巨大

楼主(2015-11-11):
近日开始使用Q3D软件。为了验证自己是否操作正确,故特意仿了一段微带线,但是发现其单位电导,单位电感有点差距。

叠层设置如下

1、SI9000算得在100MHz情况下计算RLGC模型的各参数:

即SI9000计算的值如下(每inch):
R= 0.363Ω   L=7.94nH  G=3.46*10^-5  C=3.03pF

2、Q3D依据同样的叠层建模,走线长度为100mil,在走线的两端分别添加Source和Sink,参考平面设置为地网络

求解设置(比较高的精度要求):
收敛:

求解的RLGC值:

即Q3D计算的值如下(按每inch换算):
R= 0.30384Ω   L=15.222nH  G=0.032678  C=3.1485pF

把SI9000计算的值再次罗列如下(每inch):
R= 0.363Ω   L=7.94nH  G=3.46*10^-5  C=3.03pF

可以看到L和G差距非常大,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大的差距?是Q3D软件的使用方法问题么?Q3D的模型如附件,软件版本为2014。

网友A:
这就涉及到一个partial inductance 和 total inductance的概念了。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Q3D和SI9000的结果是一致的,差距估计也就在5%左右。
至于G,mS和S的单位差你难道没发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涉及到一个partial inductance 和 total inductance的概念了。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Q3D和SI9000的结果是 ...

多谢版主!还是版主强大。G是我看错单位了,一急就犯晕了。。。见笑了。

按您这么说Q3D软件算出来的都是局部自感,要自己去通过公式换算成回路电感?
Lloop = Lself-signal + Lself-return - 2*Lmutual

上文我把参考平面Assign成Ground网络了,这样Matrix结果里面就没有两导体的互感。其实我把参考平面Assign成Ground网络就是想让信号线参考它呀,不然这个Ground网络的意义为何?

那我想算Lloop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地平面也要设置成Signal网络,再加Sink和Source得到互感后手工计算?

还有对Reduce Matrix里面也有Ground Net和Return Path,对其用法不是很了解。版主能否详细介绍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还是版主强大。G是我看错单位了,一急就犯晕了。。。见笑了。

按您这么说Q3D软件算出来的都 ...

事实上,Q3D算的就是loop inductance。
SI9000算的才是self inductance。
RLGC构成的电路L11,而Q3D里算的是source到sink构成的环路的inductance。

网友B:
<< 而Q3D里算的是source到sink构成的环路的inductance >> , 此言差矣,單 source到sink 為局部電感,Reduce Return Path 才成 loop inductance.

均勻傳輸線特性阻抗要與 Polar 比較,請用 Q3D 的 "2D Extractor "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此言差矣,單 source到sink 為局部電感,Reduce Return Path 才成 loop inductance.

均勻傳輸線特性 ...

事实上,楼主的模型本就没选GND作为signal,而是直接用的ground net。
算出来的matrix本就是包含了signal self+GND,没有signal net给你reduce。
那么我所说的source到sink的环路是loop inductance是不是成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此言差矣,單 source到sink 為局部電感,Reduce Return Path 才成 loop inductance.

均勻傳輸線特性 ...

之所以验证传输线是因为这是手头上能够对比的最好模型,以便验证自己对Q3D软件的使用理解是否正确。

果然是的,信号与参考平面都Assign为Signal Net,用Reduce Return Path后与SI9000比较符合。且Reduce Matrix可按Original Martrix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Lloop = Lself-signal + Lself-return - 2*Lmutual

其中设置为:信号与参考平面都Assign为Signal Net,都设置好Source和Sink,不过要使得电流方向方向要设成同向,若设成反向则超出很多。经分析与Lmutual的±号有关,不知为何要设置同向电流,比较难以理解,按理回流应该反向才对。

同向时候(Original与Return Path矩阵):

即Q3D计算的值为(按每inch换算) L=7.2938nH

反向(Original与Return Path矩阵):

即Q3D计算的值为(按每inch换算) L=48.918n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所以验证传输线是因为这是手头上能够对比的最好模型,以便验证自己对Q3D软件的使用理解是否正确。

 ...

选择同向的原因是因为Q3D是电流源激励。
对于交流:
而测试点在source端,你如果加反向source,那么获得的互感就不是微带线正馈和负馈构成的端口上的互感了。
正确的算self inductance的方式应该是地平面加infinite GND boundary,因为真的参考面只有与正馈相邻的面,参考层的地厚度对微带线几乎无影响。
你如果一定要用singal的方式,那么就要以同样的馈电位置形成端口,然后reduce return或者reduce ground去除到地的互感影响,否则就不是正确微带线的模型。

L matrix是有self和mutual部分的
环路中的loop inductance和self inductance只有在构成信号环路且返回路径为电边界的情况下才相等,因为此时的mutual为0,self就是loop。若不是电边界,视作信号线的话,那么其就存在mutual,self就是parital。partial inductance是存在于两个导体构成的AC环路中的其中一个导体的本身电感。
你原始工程文件的GND NET方式是没有GND测试点的,所以测出来的就是signal的loop inductance,只不过其AC环路没有包括地而是到无穷远处的电边界,而GND NET只是其中一个静态线,但是其算出来的self inductance是不是等于和地构成的环路的partial inductance,答案是否,你可以删掉GND的copper,你会发现结果和有这个inductance会略增大,但是差异不大,很显然就是去掉了signal到GND net部分的mutual inductance影响。所以你算出来的这个self inductance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取决于你的激励和边界是不是和真实的信号传输线结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同向的原因是因为Q3D是电流源激励。
对于交流:
而测试点在source端,你如果加反向source,那么获 ...

谢谢版主,我先细细消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同向的原因是因为Q3D是电流源激励。
对于交流:
而测试点在source端,你如果加反向source,那么获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self就是parital。partial inductance是存在于两个导体构成的AC环路中的其中一个导体的本身电感 ]
 ...

我都讲了self为partial有前提条件了,你不要不管我前面所陈述的条件,我说的是存在两个导体构成一个环路,有对静态地互感的前提下,自感为partial。
而且,你这样讲就和你之前所说Q3D算的是partial矛盾了,楼主最开始的模型算的L11难道不是自感?你又不是很肯定的说是parti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讲了self为partial有前提条件了,你不要不管我前面所陈述的条件,我说的是存在两个导体构成一个环 ...

看晕了,这个reduce martix太烦人了,自己看得头都大了

楼主:
光是这个电感就够我回去在研究一遍电磁场了,先传个附件,学习学习

楼主:
       最近这几天有好好学习了一下Q3D的官方教程。了解到Q3D软件解出来的都是Partial inductance(局部电感),而Q2D或SI9000这些2D场解工具算出来的都是Loop inductance(回路电感)。如下图所示:

       其中Patial inductance又含Partial self-inductance(局部自电感)和Partial mutual inductance(局部互电感),有关这两个概念可参见Eric Bogatin大师的书,上面写得很清楚。
       为了实测(其实实测的就是Loop inductance,因为必须要形成环路才会有电流流过)能与Q3D的仿真数值能联系起来,必须使用Martix Reduction来获得Loop inductance。如下图所示。

       Q3D可以求解出Patial inductance(局部电感)LS1,LR1,LS1-R1,为了得到Loop inductance(回路电感),用Martix Reduction中的Return Path来求得。

楼主:
有关多根走线共用返回路径的环路电感的计算,我的理解如下(电流流向如上图所示):

环路1(红圈)的环路电感为:(L11 + L12 + L13 - L1-return) + (Lreturn - L1-return - L2-return - L3-return

其中,
L11为导线1局部自感(Partial self-inductance
L
return为导线return的局部自感(Partial self-inductance

L12、L13、L1-return为导线1与导线2、3、return之间的局部互感(Partial mutual inductance)
L
1-return、L2-return、L3-return为导线return与导线1、2、3之间的局部互感(Partial mutual inductance)

第一个括号内(L11 + L12 + L13 - L1-return)表示导线1的净电感(Effective Inductance)
第二个括号内(Lreturn - L1-return - L2-return - L3-return 表示导线return的净电感 Effective Inductance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我的看法如下,請參考。
就同相的 Sourece - Sink 整體而言,L11, L22, L33 應該是並聯的結構,等效電感 (Lpp) 計算參考 Eric Bogatin 書中的 6.14 節。
而 Return 就是 Lrr ,總 Loop 電感為 Lpp + Lrr - 2 Lrp 。
但是單獨看 Loop 1,2, 3  的 Loop inductance,則分別是 L11 + Lrr - 2*L1r,L22 + Lrr - 2*L2r  及 L33 + Lrr - 2*L3r。
只不過 L1r , L2r, L3r 的量不同。另外,這結構還會有 L12, L23, L13 的互感參數。手算已經很複雜,就靠 Tool 幫忙了。
只要你正確的設定 Q3D 的 reduce return path,不管 Single return net 或是 multiple return nets 都可以。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Q3D算的就是loop inductance。
SI9000算的才是self inductance。
RLGC构成的电路L11,而Q3D里 ...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么?我在SIWAVE设置好PCB的相关叠层参数,导出到Q3D的时候PCB介质显示一整块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网友:
做过Q2D的阻抗仿真和SI9000的差别在2%以内,但是频率在2Ghz以上,2Ghz以下则差别很大。

网友C(2017-04-11):
我计算的跟SI9000差别不大,除了L值外。
Q3D还是需要理解

网友(2018-02-05):
楼主能够分享一下最新的模型,让小弟们查看学习一下呢?

网友(2018-06-13):
学习了,新手入门,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8-07-31):
引用 楼主:
光是这个电感就够我回去在研究一遍电磁场了,先传个附件,学习学习

学习了,好东西收藏下

网友:
为什么要加地平面,有什么目的啊?

网友(2019-01-23):
感谢各位大佬!学习了!

网友(2019-05-29):
感谢这位朋友对于 Q3d执着的研究,才让我们对于这个软件有更好的理解,谢谢。

网友(2019-07-07):
    感觉这个帖子真是很强大,新手入门必看呀!谢谢版主和LZ!

网友(2019-08-22):
总结如下:
1.Q3D计算的是Src到Sink的Partial inductance局部电感,必须要在reduce matrix中设置Return Path来后处理获得环路电感
  实际世界测试的都是信号线与回流路径的环路电感
  Q2D、SI9000、LC-Calc等2D场工具计算的是Loop inductance环路电感

网友:
总结如下:
1.Q3D计算的是Src到Sink的Partial inductance局部电感,必须要在reduce matrix中设置Return Path来后处理获得环路电感
  实际世界测试的都是信号线与回流路径的环路电感
2D、SI9000、LC-Calc等2D场工具计算的是Loop inductance环路电感

网友:
2. 微带线提取RLGC分布参数
   1. 信号与参考平面都Assign为Signal Net,都设置好Source和Sink,且两者的电流方向必须要设成同向(软件在ruduce中自动执行减法)
   2.Reduce Matrix里面将参考平面设置成GroundNet或者Return Path,可选设置Float at infinity(无穷远处边界浮置,这样只有参考平面为回流路径)
   3. 这样计算出来的才是正确的环路电感,不然就是Src到Sink的局部自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多根走线共用返回路径的环路电感的计算,我的理解如下(电流流向如上图所示):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计算的跟SI9000差别不大,除了L值外。
Q3D还是需要理解

这个工程里面的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这几天有好好学习了一下Q3D的官方教程。了解到Q3D软件解出来的都是Partial inductance(局部电 ...

这个文档说的很到位,这个软件计算输出量的物理意义确实很容易让人混淆

网友(2019-12-17):
很多内容,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0-01-16):
    楼主执着!讨论交流让大家都进步!

网友:
    对了电流密度仿真,电流和电压值在哪里设置,能否指教下?

网友:
    我的l理解:单独一根导线,如果不设置回路或者将参考地平面设置成infinite ground,则为自感;而将参考平面设置成signal gnd,为互感自感之和。而后者更加接近真实测试值。

网友(2020-03-04):
    感谢研究一下

网友(2020-05-08):
    优秀,能学到很多

网友(2022-01-20):
    感谢楼主和各位的讨论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2023-05-09):
    厉害,唯有膜拜

网友(2023-09-26):
这个文档说的很到位,这个软件计算输出量的物理意义确实很容易让人混淆

网友(2024-03-19):
这篇文章真的很棒,技术只有深耕专研才能正在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