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公司所有的电脑,高亮命令都用不了

楼主(2015-11-11):
已经排除安装包的问题了,搞了一天,只能求助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们!

网友A:
    不可能吧。。。。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你个

    可是真就发生了。我也郁闷。

网友:
    排除操作失误,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换一个ENV文件吧。

网友:
    在env和men中找找问题,是不是安装新skill了?

网友B:
    16.x高亮要用Display->Assign Color命令。另外,看下是不是这里对网络单独设置了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x高亮要用Display->Assign Color命令。另外,看下是不是这里对网络单独设置了颜色。

谢谢,第二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