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里怎样把选中的多条线切换到其它层

楼主(2015-11-12):
AD里怎样把选中的多条线切换到其它层?这个功能应该有吧?

网友A:
很久没用过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过AD了

我现在用AD也比较少,大多数情况下用来转换文件...这个问题以前也是一直困扰我,今天一个朋友问了我才又想起来上来问问,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B:
使用全局编辑选中要转的线,然后切换到层就行了!

网友C:
选中需要的线,按住SHIFT双击选中的线,弹出PCB Inspector,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需要的线,按住SHIFT双击选中的线,弹出PCB Inspector,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全局编辑选中要转的线,然后切换到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