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CMOS的锁定效应

楼主(2015-11-12):
我想请教一下这句话。
看不明白,不是说CMOS是电压控制器件吗,输入是高阻吗? 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
百度上面好像有解释。。。

网友:
樓主如果是問 Latch Up 的問題,有一個簡單的解釋。

CMOS 有電的時候才會是高阻抗,沒電的時候只是堆 pn Junction 的組合,說穿了就是一堆二極管罷了。

网友A:
一篇解釋 CMOS Latch Up 最淺顯易懂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篇解釋 CMOS Latch Up 最淺顯易懂的文章!

多谢版主大大的狗粮

网友:
啥叫内部电流,应该不是DS之间的电流把?

网友:
这个其实是栓锁效应,即latch-up,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其工艺制造特点造成,使得P源级等效的晶体管与NP源级等效的晶体管、阱电阻、衬底电阻共同组成了正反馈放大电路,导致电流越来越大,如此时继续工作,管子温度升高、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