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屏蔽罩 底下的焊盘是我下面所设的层吗

楼主(2015-11-12):
(图片)

网友:
焊盘是层?????强烈建议屏蔽罩做成封装形式

网友:
支持楼上的,但不懂为啥做成封装形式的好?

楼主:
做成封装 怕形状有变化  不方便

楼主:
当然不是指层啊   在sold层 做线条啊

网友A:
图片设置的开窗可以在地铜皮上做屏蔽罩的长城脚
屏蔽罩不一定要做成封装,我感觉用直接用开窗和钢网做长城脚还方便调整

楼主:
大家习惯线条做多粗   一般在sold开的多点吧 楼上  在钢网层做的人估计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习惯线条做多粗   一般在sold开的多点吧 楼上  在钢网层做的人估计很少

开窗宽0.7MM  钢网0.5MM

网友:
soldermask是为了开窗露出铜皮,才能焊上,你设的层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意思就是二个层都要有东西  单在SOLD层做行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设置的开窗可以在地铜皮上做屏蔽罩的长城脚
屏蔽罩不一定要做成封装,我感觉用直接用开窗和钢网做长城 ...

啥叫长城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二个层都要有东西  单在SOLD层做行不行呢

钢网层是做钢网用的,贴片的时候钢网相应位置开了孔才能刷上锡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叫长城脚?

图片上的叫长城脚,屏蔽框就焊在长城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叫长城脚,屏蔽框就焊在长城脚上

哦,是不是也可以做成连起来的一圈?

网友(2023-07-25):
    这里咨询一下,如果屏蔽罩的钢网并不能和屏蔽罩对应,是否会对屏蔽效果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