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altium官方的封装库是如何命名的么,有没有什么规则,知道的大神告诉下啊...

楼主(2015-11-12):
有人知道altium官方的封装库是如何命名的么,有没有什么规则,知道的大神告诉下啊,感谢!!

网友:
字母表示比较多,简单举几个例子, 用DIP-引脚数量+尾缀来表示双列直插封装,  用SO-引脚数量+尾缀表示小外形贴片封装,SIP+针脚数目+针脚间距来表示单排插针,DIP+针脚数目+针脚间距来表示双排插针,其他按E3命名,电容电阻1812R表示封装大小为1812的电阻封装,6032C表示封装为6032的电容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