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线宽

楼主(2015-11-12):
经常碰到设计师将阻抗线宽和其它线宽混到一起 这样工厂在查找的时候很不方便 特别是一些射频线和地线设置一样线宽 建议区分开来 避免后序人员确认(后序人员没有Pcb文件区分不了是否为射频线或阻抗线)

网友A:
我们有的工程师做一个word档,一层一层的指出哪些是线是要控制阻抗的,大师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也就是说做完一个HDI的板子,然后还要每一层指出哪些线是阻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的工程师做一个word档,一层一层的指出哪些是线是要控制阻抗的,大师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也就是说做 ...

可以放到pcb中 规范的公司都是有这样的模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放到pcb中 规范的公司都是有这样的模板

不是,我的意思是发板的时候需要具体指出每一层哪些线需要控制阻抗吗? 还是说板厂自己会根据线宽来判断这是阻抗线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把叠层,线宽等XX表示清楚,然后说明阻抗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发板的时候需要具体指出每一层哪些线需要控制阻抗吗? 还是说板厂自己会根据线宽来判 ...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141-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发板的时候需要具体指出每一层哪些线需要控制阻抗吗? 还是说板厂自己会根据线宽来判 ...

楼主说的没错吧,在brd文件里画上表格,应该可以传递阻抗信息的。

网友B:
希望版主能详细讲讲阻抗线宽线距的计算,自己用pola计算的和板厂反馈的总会有蛮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版主能详细讲讲阻抗线宽线距的计算,自己用pola计算的和板厂反馈的总会有蛮大的误差。

肯定有误差 关键是打板要固定1-2家工厂
然后要到这2家工厂的板材参数 适当模拟就可以比较接近工厂计算的参数了

网友(2016-01-15):
可以这样,普通线走的0.2mm,阻抗线可以设置为0.201,加个很小的小数位,对阻抗没有什么影响,板厂也可以区分,再辅以阻抗控制表,板厂很容易把阻抗线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