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路音频用一个功放

楼主(2015-11-12):
如题,两路音频输出,想用同一个功放,需要怎么处理,还是直接接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A:
没高要求的就接一起了,或者CODEC 设置成单声道混合输出到L 或者R,  而有些CODEC 还会有MONO 输出 PIN

网友B:
我记得你以前问过,用电阻隔离串联在一起。

网友C:
看你项目功能需求吧  可以考虑混音或者用IC去切换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以前问过,用电阻隔离串联在一起。

没有吧,版主您一定是记错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项目功能需求吧  可以考虑混音或者用IC去切换音频

谢谢回答,可以推荐下音频用的切换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高要求的就接一起了,或者CODEC 设置成单声道混合输出到L 或者R,  而有些CODEC 还会有MONO 输出 PIN

现在是两路不同的音频,同时输入到一个喇叭,主要是怕有噪音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可以推荐下音频用的切换开关吗~

切换IC太多了  如果输入音频不大  可以用电子开关  比如4052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IC太多了  如果输入音频不大  可以用电子开关  比如4052  等

嗯,那就是普通的模拟开关就行了?我之前居然一直以为模拟开关应该是用在数字信号上的......

网友:
用个模拟开关试试,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不用区分左右声道的话,可以并联混音在一起。

网友(2016-04-01):
用4052是不错的,更简单一点用一个自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