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保护地和包地

楼主(2015-11-12):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保护地就是包地吗?   2,包地的作用?   3,包地也有可能会使干扰更严重,为什么?  4,为什么包地要打多打VIA,有没相关的资料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1、是,也叫防护地,屏蔽线
2、改善串扰,CPW类型阻抗控制
3、地过孔不够的时候这种细地线就成了接地短截线,长度为特定频率下十分之一波长以上时就可视作电小天线。
4、每一次打地都是一个接地短截线的并联,会不断的将这个十分之一波长的特定频率飘到你传输信号到不了的频段,加油,汉子,努力的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也叫防护地,屏蔽线
2、改善串扰,CPW类型阻抗控制
3、地过孔不够的时候这种细地线就成了接地短截 ...

谢谢热心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