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路线宽及与地间距的疑问

楼主(2015-11-12):
最近在设计一块射频线路板,有一些疑问,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1.射频线宽应怎样来定?如板厚1.6mm(63mil),介电常数4.2,铜箔厚度1盎司,要实现75欧姆特性阻抗的传输线。
2.高频电路的射频输入输出走线附近是否铺地?铺地的话射频线与地的间距应设置为多少?

我先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虽然有了一些眉目,但还是还有很多疑惑。
如有关线宽的设定,通过si9000根据要设计的阻抗可算出一个线宽。如我这里提到的,计算后结果如图:
板厚:63mil,介电常数:4.2,铜箔:1.2mil,线距离铜皮的间距是25mil,线宽也是25mil,阻抗为80欧左右。
若按这个结果来看,第二个问题的间距就是25mil。

但是查看到一个论坛(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164452&TID=2)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似乎也有道理:
问:
射频走线(比如微带线)时,为什么和周围“地”之间间距有3倍线宽的原则?
这个原则和计算射频线宽有什么关系吗答:
3W是指在同层走线中,其它走线与本线的距离。这样做的目的有2:
1、防止走线之间的串扰,实验表明,3W走线可有效的减小90%的串扰
2、防止对本线特征阻抗的影响。特征阻抗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到参考平面的距离H,一般都是与最近的GND层作为参考平面。如果其他走线靠的太近,其参考平面就会产生变化,特征阻抗就会变化

以上数据都是我和我师傅做的仿真和实际测试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根据以上提到的3w原则,那么线与周围地的间距就应该是3倍线宽,假设线宽为25mil,那间距就为75mil,但这与si9000计算的就有很大出入。现在又该以哪一个为标准来设置线宽?

网友:
你按照如上SI9000算就是了,铺铜也包含进去。其实都可以的。

网友:
    感觉 你这个是要靠两边的铜箔来控制阻抗的,不能再按3W原则来考虑

网友:
    1.3W规则是基于介质厚度小于线宽的1.5倍来看的。若是介质厚度大于这个值了,3W规则建议变成3H规则。换句话说,要两边导体对其影响降低90%以上,就要用3倍以上介质厚度的距离来达成。
    2.你这种结构的传输线是CPW结构的线。现在你两边的线是地线可视作返回路径,你的信号线要的就是和地线之间的互感互容来控制阻抗。换句话说,串扰也是一种耦合,只不过当人需要他耦合时,它不算串扰,当人不需要他耦合时,他就是串扰了。

网友(2025-04-09):
    我也是小白,但按照我的理解,论坛上面说的“3W是指在同层走线中,其它走线与本线的距离”,其他走线指的不是地线,而是除射频部分的其他信号走线,你这个共面波导的模型想要设置与周围地的线宽,直接按照si9000来就好了,共面波导和微带线适用的原则不一样的,共面波导就是让周围地给他一个串扰(所以Si9000是什么是指你就用什么数值),微带线才需要遵循3W法则,你可以去看一下微带线模型和共面波导模型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