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大神出手,无源三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

楼主(2015-11-13):
无源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如图所示:

求无源三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

网友A:
加一个端口不是一样的么
只不过Z3变成了Z12//Z31//Z23而已。
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端口不是一样的么
只不过Z3变成了Z12//Z31//Z23而已。
有什么疑问吗?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你的意思了没有,你的意思是三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图是下图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据电压方程可得方程:
U1=z1*I1+zx*(I1+I2+I3)
U2=z2*I2+zx*(I1+I2+I3)
U3=z3*I3+zx*(I1+I2+I3)
根据Z参数定义的方程
U1=z11*I1+z12*I2+z13*I3
U2=z21*I1+z22*I2+z23*I3
U3=z31*I1+z32*I2+z33*I3
两个方程对比可得:
z11=z1+zx   z12=zx      z13=zx
z21=zx       z22=z2+zx   z23=zx
z31=zx      z32=zx     z33=z3+zx
z12,z13,z23都等于ZX,感觉不对。烦请再指教。

网友A:
z12并Z13并Z23
//是并的意思。
好吧,是我开始没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2并Z13并Z23
//是并的意思。
好吧,是我开始没打出||来

你怎么算的能把推导过程写一下吗?

网友A:
对于T型Z参数,任意一个端口
Zii=Vi/Ii,那么其他端口是开路的,这个条件你不能忽略。
所以
Z11=Z1+Zx
Z22=Z2+Zx
Z33=Z3+Zx
Zx=Z21||Z31||Z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T型Z参数,任意一个端口
Zii=Vi/Ii,那么其他端口是开路的,这个条件你不能忽略。
所以

我编程序去验证一下你的结论再告诉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T型Z参数,任意一个端口
Zii=Vi/Ii,那么其他端口是开路的,这个条件你不能忽略。
所以

结论是错误的。
我提取了一个双工器的S3p文件,用matlab的s2z命令得到z11,z12,z13,z21,z22,z23,z31,z32,z33后得到z1,z2,z3,zx,带入等效电路图中求新的s3p,两个s3p得到的频响图不一致,差异很大。

网友:
方便的话发给我看看,你怎么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