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的询问

楼主(2015-11-13):
各位大侠,询问个问题,如图,第2列的“管脚编号”好理解,最后一列的“顺序”和“管脚编号”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交换(swap)”表示什么,怎么设置,我现在想画一个有两个门的运放的库(MCP602),“顺序”列和“交换(swap)”列该怎么设置???

网友:
顺序和编号分别对应CAE Decal和PCB Decal的编号。
交换是一个编号,同一编号的为一组,在编辑原理图或在Layout的ECO模式下,同组的可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