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工具提升设计效率之--快速给各走线层灌铜

楼主(2015-11-13):
通常PCB走线完成后,需要对各个走线层进行地网络的灌铜处理,那么怎么才能很快的实现多层板的灌铜处理

呢?
A:
任意选择一个走线层,如top层,进行灌铜设置,画出边界见步骤1-2-3:

B:选中上面灌铜是shape,执行复制(键盘ctrl+c),此时鼠标会产生一个十字光标,任意选择一个过孔中心

位置为参考位置-4:

C:切换需要灌相同形状的信号层,如Bottom层-5:

D:执行粘贴命令,edit->paste special ,勾选如图,执行后,鼠标光标上会出现一个与top层灌铜相同的形

状-6-7

E:将鼠标上的十字光标移动到上述选定的过孔中心,并单击鼠标左键确定,即可完成相同形状的灌铜了-8-

9-10

F:需要给其他走线层灌铜处理,返回上述步骤C执行。

--------------------------------
专注.诚信.分享.合作.发展
fyi
best wishes!
longsoncd@sina.cn
Longson CD
--------------------------------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敷铜,没有看出什么方便之处

能有类似allegro z-copy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2015-11-20):
一般比较空的,不密的板子可以,否则铺完检查DFM 能累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敷铜,没有看出什么方便之处

这种方法还是很快捷的,比如PCB WINDING BOARD用此方法效率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敷铜,没有看出什么方便之处

      你的敷铜方法,是快捷,只是我从电气角度考虑,觉得怎么样敷铜都是简单的动作,所以没觉得,有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敷铜,没有看出什么方便之处

    有更好的方法也分享出来啊  大家学习一下啊

网友A:
    这样子敷铜,没有看出什么方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