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于协议疑惑

楼主(2015-11-13):
最近在学习10Gbase KR,发现协议上的插损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插损模板如下图,信号在10G时候的插损达到了80db,换算成小数就是0.0001,也就是说信号在10G的时候,几乎全军覆没了,这样怎么保证信号完整性?

楼主:
还有Insertion loss deviation,Fitted attenuation这个是描述啥的?有什么物理意义吗?

网友:
一个是实际损耗和拟合损耗的偏移量。
一个是拟合后衰减。
物理意义是为了保证合理的信道插损,在 Nyquist下形成一个平滑的频域曲线,拟合后的参数方便于做通道分析。
具体为什么要这么做,优势在哪,没仔细深究过,有兴趣可以算算,然后对比到时域通道的差距。可以肯定的是拟合后的衰减要大于实际的损耗,所以要求是要严格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