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ductor与choke的区别

楼主(2015-11-13):
如题,请帮忙解释一下inductor与choke的区别,多谢!!!

网友:
    choke belong to Inductor!

网友A:
    inductor:磁珠(柱)型电感   reactor:单相、三相铁芯电抗器  choke:单相电抗器,空心、共模、差模的也叫CHO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ductor:磁珠(柱)型电感   reactor:单相、三相铁芯电抗器  choke:单相电抗器,空心、共模、差模的也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