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网表报错说名字太长等问题

楼主(2015-11-13):
如图,请教下大神们:

网友:
封装的名字太长了,把封装命名改短些

网友A:
第一步:

第二步:

网友:
名字忒长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谢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原来两个地方都要改呀 ,之前只改了创建网表位置的,死活不成功

网友:
涨见识了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