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sigrity的DDR例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查看控制器的data0组,其中的dqsp-n线人是01..与10.. 为何在仿真结束后得到的波形不正确?

因为在最初仿真的时候只是按照例子的默认设置进行的仿真,原始的数据与dqs都是0101..这样的波形

我只是编辑了一下data0组,使用了prbs的设置

楼主:
    哪位清楚 ?单独编辑dqs好像也不能编辑

这个是如何影响到dqs的波形?

楼主:
    而且展开数据组
单独选择数据 右键编辑的时候 same pattern for all signals默认又被勾选上

不能实现数据各异化

楼主:
    是编辑的bug吗

楼主:
这是设置后的文件

网友(2016-08-31):
    你用sigrity那个软件?

网友(2019-11-30):
引用 楼主:
    哪位清楚 ?单独编辑dqs好像也不能编辑

这个是如何影响到dqs的波形?

    找到问题了嘛,我也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