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做原理图封装

楼主(2015-11-13):
capture cis做原理图封装时,把虚线框拉大之后,放置好部分引脚,后面发现画的太大,缩小那个虚线框时,引脚再也放不进小的虚线框了

网友A:
我试了试,可以的。你肯定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试,可以的。你肯定见鬼了。

我觉得要是

网友:
你看看是否可以用忽略格点

网友:
多试一试啊 ,问题不是怎样的

网友:
把那个框在拉大,拉到引脚那么大,然后再缩小,就可以了。